关于JDIA系列调速电动机控制装置跪求

楼主(2008-04-07):
各位大哥,最近公司买了几台螺杆泵带电磁调速的,用的是YCT系列电磁调速电动机及YCT系列电磁调速电动机控制装置,原来我也没怎么见过这方面的东西,看了说明书,也没看到控制装置和电动机如何连接,也没看到连接线,控制装置上就有一个七个空的插头,望各位大哥知道的能赐教,谢谢

楼主:
对了,七个空插头上还标了1到7共七个数字,在说明书上找到1、2是相线、零线,3、4是电磁离合器、励磁绕组,5、6、7是三相测速发电机

网友A:
YCT系列电磁调速电动机,用JDIA系列调速控制器。

电动机按接触器、热继电器正常控制,连续运转。调速控制器控制速度。

网友B:
7根线对应说明书的接线图,有两根是电源线交流220伏,引自电机启动接触器的下侧,两根去现场电磁调速的励磁线圈,另外3根接现场测速发电机。

楼主:
那就是说从配电柜要放六根线了,其中两根是220伏?七根线是插口式的,是不是要用锡焊?请问哪位大哥有这个接线图?

网友C:
调速器的说明书上就有接线图,你只要按图接线就行了

网友D:
经典回答:说明书上有接法

楼主:
我就是在说明书上没找到接法才请教高手的

网友E:
..............数显的有的不带航插的

网友F:
常师傅说的太详细了。

网友G:
为什么不用变频器.方便.节能

网友H:
1、2是相线、零线,3、4是电磁离合器、励磁绕组,5、6、7是三相测速发电机

网友I:
用变频器价格不菲哦。

网友J:
请教一下常师傅.这个接线盒中是不是出来五根线.三个是测速发电机线.两根是励磁线圈?

网友J:
请教常师傅:AC220可不可以从电源箱接进控制器?

网友K:
不是说用了变频器就省钱,关键还是要看用途!

网友E:
引用 网友J:

请教一下常师傅.这个接线盒中是不是出来五根线.三个是测速发电机线.两根是励磁线圈?

抱歉..翻老帖子才看见.莫怪.

是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J:
请教常师傅:AC220可不可以从电源箱接进控制器?

就是这样的.保护后进控制盒

网友L:
一直都在找这方面的资料.常师傅真厉害!

网友E:
哦?呵呵. 0763.这是在夸偶吗?.

     .....这是玩维护的基本的知识啊

网友L:
现在很少能遇上这东西的啊!我是前几天才见着,想找图纸.

网友M(2008-09-02):
原来用的是KZD-1可控硅调速装置,输入220V,它输出有直流输出+,—。励磁输出+,—。共4个,直流输出6.5A,配用电机1.2KW,直流输出175V,励磁电流1A,这是早期产品工作不稳定,现在可以用JDIA-40控制器代吗,原来KZD-1的直流输出如何接在JDIA-40的5,6,7,(U V W)上,

网友N:
常师傅说得太好了,而且连图纸都有了。真谢谢了。

网友O:
常师傅说的非常详细,太好了!

网友P(2008-11-29):
引用 网友N:
常师傅说得太好了,而且连图纸都有了。真谢谢了。

网友Q:
滑差电机过时了,这种电机各种性能不佳

网友R(2012-07-30):
各位大哥,最近公司买了几台螺杆泵带电磁调速的,用的是YCT系列电磁调速电动机及YCT系列电磁调速电动机控制装置,原来我也没怎么见过这方面的东西,看了说明书,也没看到控制装置和电动机如何连接,也没看到连接线,控制装置上就有一个七个空的插头,望各位大哥知道的能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