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机应用在机床上的都是单边(平板)式的吗?

楼主(2008-04-07):
许是本人孤陋寡闻,似乎没见过哪家机床厂用直线电机做进给轴的使用平板以外的形式。本人
一直以为双边直线电机借其更大的推力重量比在需要大出力高动态的机床应用应该较为常见,看来
看去双边(U型)却多被用在半导体制造领域且都不大,比如国内深圳某公司造U型电机,虽然推比
接近400N/kg,远比该公司的平板式260+N/kg高,峰值推力却仅有500余牛。

问题:
1. 为什么不把双边造大一点呢?莫不是机床应用没有这样的需求,因为现有平板式的已经够用了?
U型的设计起来太复杂,不方便安装工作台、不方便冷却、不好防护?
2. 如果某公司的U型没有推力纹波又没有法向吸力,是否能猜测它是无铁芯的?本人以为U型直线电机
的磁钢布置若完全对称可对消法向吸力斥力,但是推力纹波岂不加倍?

网友A:
哈哈,看来楼主对直线电机 颇有研究。但是,从市场应用来看,国内机床行业,又有几家把直线电机用到机床,作成成型产品?凯奇?还是沈机?与其展会上的床子是成品,不如说是能运行的试验品更合适。直线电机机床在国内刚刚起步,处于萌发状态,所以平板和U型槽电机用的都了了无几。

 本人感觉,采用平板直线电机,机械结构更容易设计;此外,在推力能满足要求的情况下,机床更要紧的是运行平稳。U型槽电机虽然推力大,但加磁钢后平稳性能不及平板吧。

网友B:
U型电机目前最大推力的也有1500N的。不是不想开发,而是开发以后真正用上的又有多少呢?U型电机目前还没发现有铁芯动子。

平板电机自有它存在道理。

网友C:
U型直线电机的优势在于无铁芯,无齿槽力,动子惯量轻,加速度高达10G以上;平板式的优势则在于有铁芯的聚磁效果,推力强劲,单机最大推力可达20000N。

因此上,相比于平板式电机,U型电机存在推力上的先天弱势,而且U型槽内很难做轴承和定位,若是有铁芯结构,则会存在偏磁问题引发的安装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