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安装出现问题,急。。。。

楼主(2008-04-08):
安装Microsoft Message Queuing V5.0时 弹出如下错误:

消息队列客户端安装失败

无法启动 MSMQ 服务。

错误代码: 0x42C
错误描述: 依存服务或组无法启动。

按照网上提示

运行CMD

输入
net stop msdtc
msdtc -uninstall
msdtc -install
net start msdtc

还是不能解决,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方法不对啊?

我是把上面的4条语句都输入了,可还是不行!

求高手帮忙!!!!!!!!!!

网友A:
在windows添加删除组件中将附件和工具中的(游戏、附件)删除掉,再安装Microsoft Message Queuing

楼主:
还是不行啊 !

还是出现这个问题。

当我输入这个语句 net start msdtc  的时候 出现提示 system fehler

我都快崩溃了,求高人指点!!!!!!!!!!

网友:
1.repair your windows then install MSMQ

2.If it can't install,please reinstall windows

网友A:
那可能是您的系统有问题了

网友B:
你安装时有没有把系统盘放进去啊,我按装了多次这个问题到没怎么出现,而是在其他方面。我安装的是PCS7 WINCC安装一直有几个文件进行不下去

网友C(2008-05-08):
右击我的电脑,点击计算机管理→服务和应用程序→服务,找到Distributed transaction coordrnator 和Server两个服务,分别启动它们。接着放入原系统安装盘,打开控制面板→添加或删除程序→添加或删除windows组件→消息队列→下一步,直到安装完成。现在看看,是不是可以了?!

网友D:
确实感觉安装WINCC时很是麻烦,别的软件好象都比较简单啊,

郁闷.我装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干脆用别的了.

网友B(2009-03-14):
安装时须在添加撤除中添加WINDOWS组件,具体包括消息排列器,IIS,HOTFIX等组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右击我的电脑,点击计算机管理→服务和应用程序→服务,找到Distributed transaction coordrnator 和Server两个服务,分别启动它们。接着放入原系统安装盘,打开控制面板→添加或删除程序→添加或删除windows组件→消息队列→下一步,直到安装完成。现在看看,是不是可以了?!

7楼正解

网友F:
运行CMD

输入
net stop msdtc (此条不要,试试)
msdtc -uninstall
msdtc -install
net start msdtc
我用过,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