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滑差补偿

楼主(2008-04-08):
我想请问一下,安川的变频器中有个功能叫做滑差补偿,可以调节变频器精度,我想问下这个滑差补偿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可以增加变频器控制精度,谢谢

网友A:
滑差补偿就是转差补偿,如:4极电机在50Hz时的同步速度应该是1500转,但由于存在转差,实际的速度达不到1500转。滑差补偿的作用就是尽可能地将电机速度靠近1500转。

楼主:
那为什么设定滑差补偿的时候,设定值的单位是HZ呢,这个应该怎么计算呀

网友B(2008-07-21):
Motor nominal speed: 1470 rpm
Slip=1500-1470=30rpm at point of
100% load.
Output freq.= freq. Reference= 50Hz
at load point 0% = 1500 rpm
at load point 100% = 1470 rpm
WITHOUT COMPENSATION

Needed compensation at the point of 100%: 30rpm/1500*50Hz=1Hz
Output freq.=freq.ref+sompensation==51Hz
With the parameter SLIP COMPENSATION are defined a amount of compenastion, e.g. 100=full compensation=1Hz.

The drive itself calculate required compensation based on motor and slip compensation paramemeters.

网友B:
我不明白的是当滑差补偿到同步速或是更接近同步速时,这时候转矩是怎么变化的,是不是越接近同步速转矩越小呀,当达到同步速时转矩为零,但转矩为零了速度自然又要降下来,所以最终是要输出一个转矩来维持住额定转速,是不是我就可以这么认为无论怎么补偿都达不到同步速呀。

我对滑差补偿后转矩的变化不是很理解呀,请高手们都浮出水面给讲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