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FROM模块如何应用?

楼主(2008-04-08):
举个例子,[TO K2   K20   D1050   K1 ] 这是条读指令,但是里边这边的参数,具体是怎么读的?

     FROM [K0  K20  D1050 K1]  读出当前值,哪个参数读到哪个参数?

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
[TO K2 K20 D1050 K1 ] 这是条写指令,将PLC数据寄存器D1050里16位数写入特殊功能模块2#的缓冲寄存器#20中

网友B:
这两条指令是针对特殊模块的读和写的,具体的作用要看你是读或写什么模块,AD/DA都差不多,但1PG等就会有点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