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步进电机怎样实现让物体做"S"形曲线运动?

楼主(2008-04-08):
各位前辈

         你们好!

         我有套产品需要让工件做"S"形曲线运动,请问用步进电机能控制这种运动吗,如果能该怎样来

制,有没有其他更简便的控制方案可以实现的?

网友A:
机械实现

网友B:
看不懂。什么电机都可以吧

主要看控制机构

网友C:
我们生产的EasySmc系列步进电机控制器直接支持"B样条插补",欢迎登陆www.lintron.com.cn了解详细情况.

我的QQ:49579631.

网友D:
你是要求走直线的S形,还是物体要按正SIN曲线摆动,两者之间是有差别的.

网友E:
2轴系统控制可以实现

网友F:
首先,这个问题应该和执行电机用步进电机还是伺服电机应该没有关系。应该属于控制系统的问题。

不清楚楼主说的“让工件做"S"形曲线运动”,是指对两轴控制,在X-Y平面内形成S形轨迹呢;还是对单轴控制,其速度曲线是S型的。

如是前者,是基于位置的电子凸轮控制功能;如是后者,是基于时间的电子凸轮控制功能。

建议你使用TRIO运动控制器,分别用CAMBOX和CAM指令即可实现。

网友G(2008-05-08):
建议用两轴的运动控制卡,TRIO有点太贵了,可以用BALORD,可以控制两轴伺服,4轴步进,可以与我联系,15801535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