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项目,不知是否可行。请各位同行给点建议

楼主(2008-04-08):
本人现有一全数字化分布式运动控制驱动器技术,想自己创业。但苦于没有太多市场经验,在此请教各位同行。

名称:全数字化分布式运动控制驱动器技术

特点:控制和驱动功能集成一体
轴数:1轴或2轴
电机类型:永磁直流无刷或永磁交流电机
功率:100V*10A=1000W
网络:RS232/RS485/以太网
电流环控制频率:20KHz
位置环和速度环控制频率:4KHz
插补:线性和圆弧插补
体积:150mm*80mm*30mm (长*宽*高)
输入输出接口:数字和模拟输入输出口若干
S速度曲线和T速度曲线速度规划功能
有standalone运行模式
提供上位机应用程序的动态库以及调试用的上位机软件

以上是一些参数。不知这样的产品现在是否有市场。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电流环控制频率:20KHz
位置环和速度环控制频率:4KHz

这两个参数比较高,性能强。市场应该比较大,在要求伺服高响应的场合应用有优势

要是您能在几个行业有良好应用的话,应该就成功了一半。

楼主:
主要还是市场问题,我老人家专于搞技术,市场接触比较少。又不想丢下现在的这份工作,真是鱼和熊掌。当然,我想做的这个产品和我现在的工作没有关系。

楼主:
    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