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控制步进电机的疑问

楼主(2008-04-08):
请问下各位前辈 : 在FX系列里 , DRVA的指令中  , 最高速度需不需要设置 ?
                                如果设置了会对电机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跟不设置比起来结果会有区别吗?
 希望各位前辈能帮我解决这个小小的疑问,谢谢!

网友A:
如果是刚开始用的话,建议用PLSY和PLSR指令容易一点

楼主:
PLSY和PLSR没DRVA好用,

哪位前辈能告诉我

网友B:
出售1批工程剩余备件:德国SAMSON 的I/P电气转换器型号6111

RKC温度表REX-C900

瑞士特种时间继电器KOP111-D-3S

西门子S5CPU S5-100U S5-95U

西门子S5输入模块 6es5-421-8ma12

西门子RS485中继器

AB SLC CPU 1747L552
方泰机电 刘 13962672690

网友:
刚刚看了DRVA指令的说明。。。DRVA          S1           S2             D1            D2

没有看到有关最高频率是否设定的要求,因此这个参数是必须设定的。

另外有一点对楼主疑问的是:楼主做步进电机控制的时候难道不控制步进电机的速度么???

这个最高频率就是步进电机正常运转时的速度值。。。

假如不设置这个参数,首先PLC无法运行,假如PLC能运行(应该是不可能的),则另外可以肯定的是,步进电机将无法控制

楼主除了DRVA指令外。还需注意几个特殊寄存器的值:

D8145=发送脉冲的基础频率

D8146=发送脉冲的最高频率

D8148=做DRVA,DRVI指令时的加减速区间。

启动DRVA时,步进电机将以8145的速度开始运转,在8148的时间内上升到8146的速度。。。然后保持该速度。直到PLC自动计算的减速脉冲到达。再执行减速。减速时间还是8148.然后到达8145的频率时,PLC停止脉冲输出。步进电机靠自身保持转矩停止运转。从启动到结束的脉冲个数由S1决定。

网友C:
TO:西玛仪表

好象是

  D8147=发送脉冲的最高频率

网友D:
DRVA S1 S2 D1 D2

D8146(低位) D8147(高位) 是最高频率设定,默认是100k, 你可以自己更改,比如 DMOV k50000 D8146, s2 是脉冲的实际频率, s2不能大于D8146.而三菱的最高输出脉冲就是100k,所以你不需要去设置, 除非你想限制脉冲的最高频率。

网友E:
请问使用PLSY和DRVA(I)两个指令的区别?

楼主:
我想知道设置最高或不设置结果有什么区别     谢谢你们了    好象懂了一点

不设置最高频率怎么就不会运行了    我的步进就可以转  最高频率怎么就是步进电机的正常运转的速度值呢        怪!

ted.wang问下您 我要一台PLC控制四台步进的选一台什么样的PLC?  好象松下的有一款可以

楼主:
PLSY适用1S 1N 频率(1~100000Hz) 2N 2NC频率(2~20000Hz)     DRVA只是适用1S 1N频率(10~100000Hz)

网友:
哦··再次仔细看了下资料。在三菱的编程手册第411页有说明。系统初始值是10000.。。呵呵。。楼主的是不是恰好就是这个数值?

另外T0:指示灯

就如ted.wang所说。确实是高位和低位。8146是低位。8147是高位。用DMOV指令给8146.赋一个32位的值。。。。8147就自动赋值了。。。所以我只说8146.。。。

网友F:
drva配合零点回归使用比较方便。。。。

网友:
To 楼主。。

控制4台步进电机。4台电机是否都同时运行,分时可以共用输出端。当然,这要编程支持。。。

否者个人建议买驱动模块,方便。避免一些人为因素。。

楼主:
恩 谢谢 西玛仪表了   4台电机是独立的     要可以同时进行   加个驱动模块贵不贵(比如三菱的)   我直接买个可控四台的PLC应该也方便,

网友G:
都讲得很细致啊,学习了

网友H:
台达PLC有一款有四路脉冲输出呀

楼主:
台达的那款最高频率多少

网友I:
学习一下,已后真用的着

网友:
平心而论。模块贵不贵不好说。。。看楼主项目金额大小而定。这个需要楼主自己去衡量了。。。。。。相对一个十几二十万以上的项目来说就不算贵,相对一个几万块钱的项目来说,就算贵了。。。呵呵。。。

网友J:
台达的那款四轴的才1800多!

网友K:
肯定要设定,超过电机的最高转速会失步。不超过太快电机也会发热乱叫扭矩变小。

网友L:
同意

说话

也学习…………………………

网友M:
同意以上说法,步进电机是需要设定的,对于伺服电机就不需要设定。

网友N(2008-05-14):
同意楼上说的,学习中

网友O(2010-10-09):
需要看实际情况来设置。

网友P:
引用 网友F:
drva配合零点回归使用比较方便。。。。

wo 我想做个自动弯板机是不是每次都需要找零点阿,有实例吗,给各谢谢了

网友Q:
但是DRVA只有3U里才有啊

网友R(2012-05-15):
学习了,弄了快两年的PLC了,到目前还是不知道PLC控制伺服或步进要怎么编程,不知哪位前辈能发一份带注解的梯形图学习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