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PLC和三菱MR-J3伺服的连接

楼主(2008-04-08):
西门子S7-200 PLC的脉冲输出方式是高电平的,而三菱MR-J3伺服的脉冲输入方式有两种:集电极开路和差动驱动方式。

请问这两种方式都如何连接?需要注意什么呢?

网友A:
使用通常的“脉冲+方向”的控制方式,不可以使用CW/CCW的双脉冲控制方式。

我的工控淘宝店:龙帅工作室  http://shop34821629.taobao.com
工控电气设计、工控软件开发
欧姆龙、三菱FX系列、西门子S7-200、施耐德modbusPC与PLC通讯串口DLL支持VB、VC、Delphi等开发环境。
Emial:  chinawanglong@163.com   wjun7610@yahoo.com.cn QQ:157610979

楼主:
使用通常的“脉冲+方向”的控制方式---请教西门子S7-200 PLC如何和三菱MR-J3伺服连接?需注意什么?

“脉冲+方向”的控制方式是否就是集电极开路输入方式?

CW/CCW的双脉冲控制方式是否就是差动驱动方式?

谢谢!

网友B(2017-12-11):
可以用脉冲与方向控制J3伺服,接线需要注意,我们有实操应用案例讲解

书研自动化淘宝链接:http://shuyanpeixun.taobao.com

接各种plc项目编程,plc教学培训,www.shuyanzdh.com

QQ:2252241236,email:shuyanzdh@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