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PLC和三菱MR-J3伺服的连接

楼主(2008-04-08):
西门子S7-200 PLC的脉冲输出方式是高电平的,而三菱MR-J3伺服的脉冲输入方式有两种:集电极开路和差动驱动方式。

请问这两种方式都如何连接?需要注意什么呢?

网友A:
连接方式差别手册上有些参考例

接线一定要保证差动信号用双绞线连接,并做好屏避

楼主:
"连接方式差别手册上有些参考例"---哪里有呢?我找不到啊!能否告知?谢谢您!

网友A:
在手册第3章的那个定位模式接线图是差动的,另外有一节(具体我不记得了)专门提到了集电极开路如何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