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继电器常见故障的检修

楼主(2008-04-08):
浅谈继电器常见故障的检修

摘要:分析了继电器使用中的常见故障,并提出了检修方法。
  关键词:继电器; 故障; 电磁; 触点; 气囊

引言
  继电器是一种根据外界输入的信号,如电气量(电压、电流) 或非电气量(热量、时间、转速等) 的变化接通或断开控制电路,以完成控制或保护任务的电器,它有三个基本部分,即感测机构、中间机构和执行机构,文章阐述了它们产生故障的检修方法。

  1  感测机构的检修
  对于电磁式(电压、电流、中间) 继电器,其感测机构即为电磁系统。电磁系统的故障主要集中在线圈及动、静铁芯部分。
  (1) 线圈故障检修
  线圈故障通常有线圈绝缘损坏;受机械伤形成匝间短路或接地;由于电源电压过低,动、静铁芯接触不严密,使通过线圈电流过大,线圈发热以致烧毁。其修理时,应重绕线圈。如果线圈通电后衔铁不吸合,可能是线圈引出线连接处脱落,使线圈断路。检查出脱落处后焊接上即可。
  (2) 铁芯故障检修
  铁芯故障主要有通电后衔铁吸不上。这可能是由于线圈断线,动、静铁芯之间有异物,电源电压过低等造成的。应区别情况修理。
  通电后,衔铁噪声大。这可能是由于动、静铁芯接触面不平整,或有油污染造成的。修理时,应取下线圈,锉平或磨平其接触面;如有油污应进行清洗。
  噪声大可能是由于短路、环断裂引起的,修理或更换新的短路环即可。
  断电后,衔铁不能立即释放,这可能是由于动铁芯被卡住、铁芯气隙太小、弹簧劳损和铁芯接触面有油污等造成的。检修时应针对故障原因区别对待,或调整气隙使其保护在0.02~0.05mm ,或更换弹簧,或用汽油清洗油污。对于热继电器,其感测机构是热元件。其常见故障是热元件烧坏,或热元件误动作和不动作。
  (1) 热元件烧坏。这可能是由于负载侧发生短路,或热元件动作频率太高造成的。检修时应更换热元件,重新调整整定值。
  (2) 热元件误动作。这可能是由于整定值太小、未过载就动作,或使用场合有强烈的冲击及振动,使其动作机构松动脱扣而引起误动作造成的。
  (3) 热元件不动作。这可能是由于整定值太小,使热元件失去过载保护功能所致。检修时应根据负载工作电流来调整整定电流。

  2  执行机构的检修
  大多数继电器的执行机构都是触点系统。通过它的“通”与“断”,来完成一定的控制功能。触点系统的故障一般有触点过热、磨损、熔焊等。引起触点过热的主要原因是容量不够,触点压力不够,表面氧化或不清洁等;引起磨损加剧的主要原因是触点容量太小,电弧温度过高使触点金属氧化等;引起触点熔焊的主要原因是电弧温度过高,或触点严重跳动等。触点的检修顺序如下:
  (1) 打开外盖,检查触点表面情况。
  (2) 如果触点表面氧化,对银触点可不作修理,对铜触点可用油光锉锉平或用小刀轻轻刮去其表面的氧化层。
  (3) 如果触点表面不清洁,可用汽油或四氯化碳清洗。
  (4) 如果触点表面有灼伤烧毛痕迹,对银触点可不必整修,对铜触点可用油光锉或小刀整修。不允许用砂布或砂纸来整修,以免残留砂粒,造成接触不良。
  (5) 触点如果熔焊,应更换触点。如果是因触点容量太小造成的,则应更换容量大一级的继电器。
  (6) 如果触点压力不够,应调整弹簧或更换弹簧来增大压力。若压力仍不够,则应更换触点。

  3  中间机构的检修
  (1) 对空气式时间继电器,其中间机构主要是气囊。其常见故障是延时不准。这可能是由于气囊密封不严或漏气,使动作延时缩短,甚至不延时;也可能是气囊空气通道堵塞,使动作延时变长。修理时,对于前者应重新装配或更换新气囊,对于后者应拆开气室,清除堵塞物。
  (2) 对速度继电器,其胶木摆杆属于中间机构。如反接制动时电动机不能制动停转,就可能是胶木摆杆断裂。检修时应予以更换。

  4  结语
  总结继电器的常见故障检修方法,有利于电力设备与系统的良好运行,也可为同行提供借鉴经验。

本文来自IACMALL工业自动化商城 http://www.iacmall.com/

网友A:
好帖,值得学习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