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用水泵安装注意事项及故障排除方法

楼主(2008-04-08):
农用水泵安装注意事项及故障排除方法

农用水泵的安装技术要求很严格。首先,水泵底座要牢固,并尽量缩短吸水管的长度。其次,进水管路应密封可靠。底阀与胶管用保险绳索系牢。水源为渠道的,底阀应高于水底0.5米以上,且加网防止杂物进入泵内。第三是在机泵皮带传动时,皮带的紧边应在下,以提高传动效率。水泵叶轮转向应与箭头方向保持一致。
检查水泵应注意三点:
(1)泵轴应能灵活转动,无撞击声;泵轴径向无明显晃动,需加足润滑油。
(2)检查进水胶管有无破损,如有开裂要及时粘修。检查各紧固螺栓有无松动,要拧紧松动的螺栓。
(3)潜水泵的电机绕组、电缆线绝缘须符合要求,才能使用。
故障排除的方法:
(1)不吸水或不出水,多由于底阀卡死,滤水部分淤塞;吸水的高度太高或吸水管漏气;以及叶轮流道堵塞等所致,应分别采取相应办法解决。
(2)管路漏水或漏气,可能是安装时螺栓没拧紧。如果渗漏不严重,可在漏水或漏气的地方涂水泥浆,并用板手拧紧螺帽;若漏水严重,则要重装。
(3)水泵剧烈震动,可能是在电动转子不平衡,或者联轴器结合不良,轴承磨损、弯曲;也可能是由转动部件松驰、破裂和管路支架不牢等引起。应视不同情况进行调整、加固、校直或更换。
本文来自IACMALL工业自动化商城 http://www.iacmall.com/

网友A:
农用水泵用电也得注意,通常都是户外用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