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安装与接线规范

楼主(2008-04-08):
变频器的安装与接线规范

为了变频器能稳定地工作,必须确保变频器的运行环境满足其所规定的容许环境。

1. 安装场所:
1: 电气室应湿汽少、无水浸
2: 无爆炸性、燃烧性或腐蚀性气体和液体,粉尘少
3: 维修检查容易进行
4: 应备有通风口或换气装置以排出变频器产生的热量

2. 使用条件:
1: 变频器的运行温度多为:0~40或-10~50,要注意变频器柜体的通风性。
2: 变频器的周围湿度为90%以下。周围湿度过高,存在电气结缘降低和金属部分的腐蚀问题。如果受安装场所的限制,变频器不得已安装在湿度高的场所,变频器的柜体应尽量采用密封结构。为防止变频器停止时结露,有时装置需加对流加热器。
3: 变频器周围不应有腐蚀性、爆炸性或燃烧性气体以及粉尘和油雾。变频器的安装周围如有爆炸性和燃烧性气体,由于变频器内有易产生火花的继电器和接触器,所以有时会引起火灾或爆炸事故。有腐蚀性气体时,金属部分产生腐蚀,影响变频器的长期运行。如果变频器周围存在粉尘和油雾时,这些气体在变频器内附着、堆积将导致结缘降低;对于强迫风冷的变频器,由于过滤器堵塞将引起变频器内温度异常上升,致使变频器不能稳定运行。
4: 变频器的耐振性应机种的而不同,振动超过变频器的容许值时,将产生部件紧固部分松动以及继电器和接触器等的可动部分的器件误动作,往往导致变频器不能稳定运行。对于机床、船舶等事先能预见的振动场合,应考虑变频器的振动问题。
5: 变频器的标高多规定在1000m以下。标高高则气压下将,容易产生结缘破坏。另外标高高冷却效果也下降,必须注意温升。

变频器接线:
在各种工厂和设备采用变频调速时,在变频器的电源侧和电机侧都会产生 谐波干扰,对供电电网和变频器周围的其他电气设备要产生EMC干扰。另外为了确保变频器长期可靠的运行,变频器的接线是非常重要的。

本文来自IACMALL工业自动化商城 http://www.iacmall.com/

网友A:
值得参考,这是变频器安装的基本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