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编码器选型指南

楼主(2008-04-08):
旋转编码器选型指南

1.增量式或绝对式

选定合适的信号一定要考虑允许的成本,电源接通时的原点复位可否,控制速度,抗干扰性等等。

2.分辨率的精确度的选择

在考虑过组装机械装置的要求精确度与机器成本的基础上选择最合适的机型,一般选择机械综合精度的1 / 2 一1 / 4 精确度的分辨率。

3.外形尺寸

要考虑按安装空间选定的轴的状态(中空轴、杆轴类型)

4.轴允许负载

要考虑到不同安装方法的不同轴负载状态,以及机械的寿命等。

5.最大允许转速

根据使用时的机械最大转速选定

6.最高响应频率

根据组装机械装置使用时的最大转速决定。最大响应频率=(转速/6O ) X 分辨率

7.保护结构

保护结构的选定要根据使用环境上的灰尘、水、油等程度而定。

• 灰尘:IP50

• 水、油:IP52 ( f )、lP64 ( f ) (防滴、防油)

8.轴的旋转启动转距

驱动源的转距有多少

9.输出电路方式

要考虑连接的后段机器,信号频率,传送距离,噪音环境等。长距离输送时,要选择线路激励器

本文来自IACMALL工业自动化商城 http://www.iacmall.com/

网友A(2008-05-23):
此文很好,要顶一下!

网友B:
写的很详细,我觉得编码器选型的要求都写明白了。顶一下

http://shop35256742.taobao.com/ 专业销售编码器的淘宝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