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仪表在水处理系统中的应用

楼主(2008-04-08):
自动化仪表在水处理系统中的应用

本文作者杨祖萍女士,天津市给排水研究设计院工程师。

关键词:水处理系统 检测仪表 监控系统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化和国外贷款项目的不断增多,计算机测控管理系统已普遍进入净水厂自动化领域。目前,国内净水厂自控系统采用最多的是由工业计算机(IPC)+可编程序逻辑控制器(PLC)+自动化仪表组成的多级分布式计算机测控管理系统。

一 自动化仪表在水处理系统中的重要地位

在现代化的净水厂中,每一个生产过程总是与相应的仪表及自控技术有关。仪表能连续检测各工艺参数,根据这些参数的数据进行手动或自动控制,从而协调供需之间、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各水处理工艺之间的关系,以便使各种设备与设施得到更充分、合理的使用。同时,由于检测仪表测定的数值与设定值可连续进行比较,发生偏差时,立即进行调整,从而保证水处理质量。根据仪表检测的参数,能进一步自动调节和控制药剂投加量,保证水泵机组的合理运行,使管理更加科学化,达到经济运行的目的。由于仪表具有连续检测、越限报警的功能,便于及时处理事故。仪表还是实现计算机控制的前提条件。所以在先进的水处理系统中,自动化仪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 水处理系统常用仪表的分类

给水工程所用仪表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属于监测生产过程物理参数的仪表,如检测温度、压力、液位、流量等。这类仪表采用国产表,其性能和质量基本能满足要求。另一类属于检测水质的分析仪表,如检测水的浊度、pH值、溶氧含量、余氯、SCD值等。这些专用仪表在我国发展比较晚,因此,通常选用国外先进产品,从长远观点看是比较经济、可靠的。
检测仪表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给水自动化的效果。在工程设计过程中,从仪表的性能、质量、价格、备件情况、售后服务等方面进行反复比较,我们一般采用进口仪表和国产仪表相结合的方法。

三 净水厂监控系统的构成模式及监测参数

1. 净水厂监控系统的构成模式

净水厂的监控系统一般由水厂管理层和现场监控层两级系统构成,按集中管理、分散控制的原则进行监控。在工程设计中,将厂级计算机系统(即主站)设在水厂中心控制室,各现场监控站(即分站)的数量和位置按工艺流程及构筑物的位置、分散程度来定。一般地表水厂现场分站的设置是:进水泵房分站、反应沉淀与加氯加药分站、过滤分站、送水泵房及变配电室分站、污泥处理分站。各监测仪表的数据均送到计算机系统,可在监控站的工控机上显示、控制并打印、记录、报警。

2. 各分站监测参数

a. 进水泵房分站监测参数
水质参数:源水浊度、pH值、水温、溶解氧等。
运行参数:调节池水位、吸水井水位、源水流量、泵机分电量、泵站总电量等。

b. 反应沉淀、加氯加药分站
水质参数:沉淀池出口浊度、滤后余氯、SCD值。
运行参数:沉淀池水位、沉淀前流量、搅拌罐液位、药池液位、药液浓度、沉淀池泥位。

c. 过滤分站
水质参数:滤后水浊度、余氯。
运行参数:滤池水位、水头损失、反冲洗水流量、冲洗水箱水位。

d. 送水泵房及变配电室分站
水质参数:出厂水流量、余氯。
运行参数:出厂水压力、流量、清水池水位、吸水井水位、交流电压、交流电流、电量等。

e. 污泥处理分站
运行参数:回流池水位、水量、浓缩池水位、回流水浊度。
四 水处理系统常用仪表在选型及设计中应注意的问题

1. 仪表选配的一般要求

(1)精确度:是指在正常使用条件下,仪表测量结果的准确程度,误差越小,精确度越高。
生产过程物理检测仪表的精确度为±1%,水质分析仪表的精确度为±2%(测高浊水的浊度仪的精确度为±5%)。

(2)响应时间:当对被测量进行测量时,仪表指示值总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显示出来,这段时间即为仪表的响应时间。一只仪表能不能尽快反应出参数变化的情况,是很重要的指标。对水质分析仪表要求的响应时间应不超过3min。

(3)输出信号:仪表的模拟输出应是4~20mA DC信号,负载能力不小于600Ω。

(4)仪表的防护等级应满足所在环境的要求,一般应不低于IP65,用于药剂投加系统的检测仪表要求能耐腐蚀。

(5)四线制的仪表电源多为220V AC、50Hz,两线制的仪表电源为24V DC。

(6)现场监测仪表宜选用数显仪。

(7)仪表的工作电源应独立,不应和计算机共用电源,以保证发生故障和检修时电源互不干扰,使各自都能稳定可靠地运行。

(8)为使计算机能检测到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的异常信号并报警,设计选配的电压及电流变送器的输入信号应比电流及电压互感器大,即分别为0~6A及0~120V。

(9)应选择能够提供可靠服务和有丰富经验的仪表生产厂商。

2. 水位测量
选择液位计时应考虑以下因素:(1)测量对象,如被测介质的物理和化学性质,以及工作压力和温度、安装条件、液位变化的速度等;(2)测量和控制要求,如测量范围、测量(或控制)精确度、显示方式、现场指示、远距离指示、与计算机的接口、安全防腐、可靠性及施工方便性。
给水工程中常用的液位计及选型要点如下:

a. 浮球式液位计
在液体中放入一个空心的浮球,当液位变化时,浮球将产生与液位变化相同的位移。可用机械或电的方法来测得浮球的位移,其精确度为±(1~2)%,这种液位计不适用于高粘度的液体,其输出端有开关控制和连续输出。
在净水厂的设计中,多将此种液位计用于集水井的液位测量以控制排水泵的自动开停。

b.静压(或差压)式液位计
由于液柱的静压与液位成正比,因此利用压力表测量基准面上液柱的静压就可测得液位。根据被测介质的密度及液体测量范围计算出压力或压差范围,再选用量程、精确度等性能合适的压力表或差压表。这种液位计的精确度为±(0.5~2)%。

c. 电容式液位计
在容器内插入电极,当液位变化时,电极内部介质改变,电极间(或电极与容器壁之间)的电容也随之变化,该电容量的变化再转换成标准化的直流电信号。其精确度为±(0.5~1.5)%。

电容式液位计具有以下优点:传感器无机械可动部分,结构简单、可靠;精确度高;检测端消耗电能小,动态响应快;维护方便,寿命长。缺点是被测液体的介电常数不稳定会引起误差。电容式液位计一般用于调节池、清水池等的液位测量。

当测量范围不超过2m时,采用棒状、板状、同轴电极;当超过2m时,采用缆式电极。当被测介质为水时,采用带绝缘层(可用聚乙烯)的电极。

d. 超声液位计
超声液位计的传感器由一对发射、接收换能器组成。发射换能器面对液面发射超声波脉冲,超声波脉冲从液面上反射回来,被接收换能器接收。根据发射至接收的时间可确定传感器与液面之间的距离,即可换算成液位。其精确度为±0.5%。

这种液位计无机械可动部分,可靠性高,安装简单、方便,属于非接触测量,且不受液体的粘度、密度等影响,因此多用于药池、药罐、排泥水池等的液位测量。但此种方法有一定的盲区,且价格较贵。

3. 流量测量
流量测量分为两种,一种用于流量检测,参与过程控制,以达到提高生产自动化水平,改善生产工艺条件,提高产品质量和产量的目的。另一种用于流量的计量,不仅计量产品的产量,还是供水企业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计算的依据。在供水企业最主要的8项经济指标中,有3项指标是以流量计测量的数据为基础的。

流量计的选型应考虑以下因素:
(1)任何型号的流量计都必须有国家计量部门检定的证书方可选用。
(2)流量计本身的压力损失要小。
(3)根据行业要求,流量计的准确度应不低于2.5级。
(4)安装现场条件应满足所选流量计对直管段的要求。
(5)所选流量计应能适应安装现场环境条件如温度、湿度、电磁干扰等。
(6)所选流量计应能适用于待测的液体介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