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表选用及使用中的注意事项

楼主(2008-04-08):
压力表选用及使用中的注意事项

压力类仪表是常见的计量器具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它能直观地显示出各个工序环节的压力变化洞察产品或介质流程中的条件形成监视生产运行过程中的安全动向并通过自动连锁或传感装置构筑了一道迅速可靠的安全保障为防范事故、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 1 )量程装在锅炉、压力容器上的压力表,其最大量程(表盘上刻度极限值)应与设备的工作压力相适应。压力表的量程一般为设备工作压力的1.5 - 3 倍,最好取2 倍。若选用的压力表量程过大,由于同样精度的压力表,量程越大,允许误差的绝对值和肉眼观察的偏差就越大,则会影响压力读数的准确性;反之,若选用的压力表量程过小,设备的工作压力等于或接近压力表的刻度极限,则会使压力表中的弹性元件长期处于最大的变形状态,易产生永久变形,引起压力表的误差增大和使用寿命降低。另外压力表的量程过小,万一超压运行,指针越过最大量程接近零位,而使操作人员产生错觉,造成更大的事故。因此压力表的使用压力范围,应不超过刻度极限的60 - 70 %。

( 2 )工作用压力表的精度是以允许误差占表盘刻度极限值的百分数来表示的。精度等级一般都标在表盘上,选用压力表时,应根据设备的压力等级和实际工作需要来确定精度。

( 3 )表盘直径为了使操作人员能准确地看清压力值,压力表的表盘直径不应过小,如果压力表装得较高或离岗位较远,表盘直径应增大。

( 4 )压力表用于测量的介质如果有腐蚀性,那么一定要根据腐蚀性介质的具体温度、浓度等参数来选用不同的弹性元件材料,否则达不到预期的目的。

( 5 )日常重视使用维护,定期进行检查、清洗并做好使用情况记录。

( 6 )压力表一般检定周期为半年。强制检定是保障压力表技术性能可靠、量值传递准确、有效保证安全生产的法律措施。

使用与维护

( 1 )仪表必须垂直:安装时应使用17mm 扳手旋紧,不应强扭表壳;运输时应避免碰撞。

( 2 )仪表使用宜在周围环境温度为-25 - 55 ℃ 。

( 3 )使用工作环境振动频率<25 Hz, 振幅不大于1 mm 。

( 4 )使用中因环境温度过高仪表指示值不回零位或出现示值超差,可将表壳上部密封橡胶塞剪开,使仪表内腔与大气相通即可。

( 5 )仪表使用范围,应在上限的1 / 3 一2 / 3 之间。

( 6 )在测量腐蚀性介质、可能结晶的介质、粘度较大的介质应加隔离装置。

( 7 )仪表应经常进行检定(至少每三个月一次),如发现故障应及时修理。

本文来自IACMALL工业自动化商城 http://www.iacmall.com/

网友A:
好贴, 怎么没人顶啊

网友B:
出售1批工程剩余备件:德国SAMSON 的I/P电气转换器型号6111

                                           RKC温度表REX-C900

                                            瑞士特种时间继电器KOP111-D-3S

                                          西门子S5CPU S5-100U   S5-95U

                                         西门子S5输入模块 6es5-421-8ma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