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测温仪工作原理

楼主(2008-04-08):
红外测温仪工作原理

红外测温仪由光学系统光电探测器信号放大器及信号处理显示输出等部分组成。光学系统汇聚其视场内的目标红外辐射能量红外能量聚焦在光电探测器上并转变为相应的电信号该信号再经换算转变为被测目标的温度值。

使用红外测温仪的益处

便捷!红外测温仪可快速提供温度测量在用热偶读取一个渗漏连接点的时间内用红外测温仪几乎可以读取所有连接点的温度。另外由于红外测温仪坚实轻巧(都轻于10 盎司)且不用时易于放在皮套中。所以当你在工厂巡视和日常检验工作时都可携带。

精确!红外测温仪的另一个先进之处是精确通常精度都是1 度以内。这种性能在你做预防性维护时特别重要如监视恶劣生产条件和将导致设备损坏或停机的特别事件时。因为大多数的设备和工厂运转365 天停机等同于减少收入要防止这样的损失通过扫描所有现场电子设备一断路器变压器保险丝开关总线和配电盘以查找热点。用红外测温仪你甚至可快速探测操作温度的微小变化在其萌芽之时就可将问题解决减少因设备故障造成的开支和维修的范围。

安全!安全是使用红外测温仪最重要的益处。不同于接触测温仪红外测温仪能够安全地读取难以接近的或不可到达的目标温度你可以在仪器允许的范围内读取目标温度。非接触温度测量还可在不安全的或接触测温较困难的区域进行像蒸汽阀门或加热炉附近他们不需在冒接触测温时一不留神就烧伤手指的风险。高于头顶25 英尺的供/回风口温度的精确测量就象在手边测量一样容易。Raytek 红外测温仪都有激光瞄准便于识别目标区域。有了它你的工作变的轻松多了。

红外测温仪使用的主要领域在哪里?

红外测温仪已被证实是检测和诊断电子设备故障的有效工具。可节省大量开支用红外测温仪你可连续诊断电子连接问题和通过查找在DC 电池上的输出滤波器连接处的热点以检测不间断电源(U 尸s )的功能状态你可检验电池组件和功率配电盘接线端子开关齿轮或保险丝连接防止能源消耗由于松的连接器和组合会产生热红外测温仪有助于识别回路中断器的绝缘故障或监视电子压缩机日常扫描变压器的热点可探测开裂的绕组和接线端子。

精确测量温度技巧

当测量发光物体表面温度时如铝和不锈钢表面的反射会影响红外测温仪的读数。在读取温度前可在金属表面放一胶条温度平衡后测量胶条区域温度。

要想红外测温仪可从厨房到冷藏区来回走动仍能提供精确的温度测量就要在新环境下经过一段时间以达到温度平衡后再测量。最好将测温仪放在经常使用的场所。

用红外测温仪读取流体食品的内部温度像汤或酱必须搅动然后就可测表面温度。使测温仪远离蒸汽以避免污染透镜导致不正确的读数。

本文来自IACMALL工业自动化商城 http://www.iacmall.com/

网友A(2008-12-11):
红外测温仪被广泛应用于禽流感防治

----用于快速检测家禽、飞禽的温度。
----用于快速检测禽类运输车司机体温。
----用于快速检测疫区出入口人员体温。
----用于快速测量车站、港口、码头、机场等出入口人员温度。
红外热像测温仪对非接触性物质进行温度测量具有极高的可靠性,使用很容易:只须确定目标,按下扳机,接下来读取数据便可。它能够在数秒钟内把被测目标的温度信息,在计算机上以图像形式显示出来,并与人体暴露器官正常温度图像进行比对,误差可以精确到0.03度。在旅检通道上利用红外热像测温仪对每个入境旅客的体温进行识别、排查,不仅能做到准确无误,而且能节约5-7秒的时间。
当前正值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高发季节,防控形势非常严峻,防控任务非常艰巨。从国内外疫情形势分析,今年秋冬季局部地区发生重大动物疫情可能性很大。在这种可能大流行的高致病性瘟疫面前,人显得非常脆弱,非常危险。所以,非接触式测温就能帮助我们安全的取得疑似病人的温度数据,作为区分有病无病基本参数,同时有效保护医护人员不受病毒侵害。

红外测温仪--专业检测工具, 快速温度测量

广州富民测控科技--红外测温专家

www.cnfumin.com 020-87545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