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教刘志斌老师电机直接启动与变频器启动那个力矩大

楼主(2008-04-08):
好多人的潜意思都是直接启动力矩是最大的,通用变频器按您说的设好启动频率,启动力矩有这么大吗?另外您觉得转工频时还用加软启动吗?

网友A:
1、电机直接启动,启动电流大,功率因数低,有效转矩小;

2、电机变频启动,启动频率按电机额定转差设计,启动电流就是额定电流,启动转矩就是额定转矩;

3、启动频率的计算方法:f 启动频率 = P×△n/60 = P×(n1 - n2)/ 60;

4、所以你的球磨机,用变频启动非常好!

5、但是,球磨机启动后,再切换到工频电源上去,变频器退出运行,这样省电,因为变频器有10%的损耗;

6、在变频启动后,先让变频器自由停车后,0.1秒内再用接触器把球磨机电机从变频器输出端切除,再用另一个接触器把球磨机电机接入工频电源;

网友A:
1、用变频器,如果你想启动转矩更大,那么启动频率可以设置的大一些,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1.5 倍为宜;

2、你要注意,启动频率设置过大,反而不能启动,因为转差过大时,电机功率因数下降,电流增大,转矩反而减小,还会造成变频器过流保护;

3、直接启动,主要是转子功率因数低,虽然电流大,但都是无功电流,转矩小;

4、另一个接触器把球磨机电机接入工频电源之前,球磨机电机先要在变频器自由停车后0.1秒内从变频器输出端断开,这是球磨机电机高速惯性转动,迅速切换到工频,不需要再软启动!!!

楼主:
明白了.非常感激!!!

网友B(2009-04-07):
我看直接安装一个进相补偿是不是更好些?

网友C(2009-06-02):
直接使用一个软启动器不是更好?

网友C:
软启动器 启动完毕后自动会切换到工频去得。

网友D:
为什么呢?

网友E:
直接起动的转矩是最大的,有人销售变频器,所以把变频器吹上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