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7电源部分求助

楼主(2008-04-08):
6个脚的PA是什么复合管  用什么管代用   还有就是电源3844供电为什么只有3V   正常是15左右吧   起动电阻是好的

网友A:
6个脚的PA是一种IC,可能不好买,只能到旧板上拆了,安川G7上没有3844,应为13844.我修过一次也误以为是3844换上去不行.(仅供参考)你说的供电只有3V是不对的,电源部分要仔细查了.

网友B:
如果是3844它的供电最小也要有13.5V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