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近日要去SEW传动设备面试,我该做哪些准备?

楼主(2008-04-08):
SEW主要做传动设备,减速机,伺服,变频等,我该做哪些准备?大哥们请指点!

网友A:
1、各种传动方式的特点(蜗轮、直齿、斜齿、摆线针轮)。

2、传动效率、转拒、功率、转速。

楼主:
伺服变频一般问些什么问题呢

网友B:
活挺多,还可以,就是待遇不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