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20度左右的往复摆动控制

楼主(2008-04-08):
求助:肯请各位大侠给一些建议,要求如下:

1.电机20度左右的往复摆动控制,,要求单行程(包括启动时间)控制在15ms以下。

2选用步进电机、支流无刷电机、伺服电机哪一种性价比较高。

3位置的精度控制在正负0.5度之内。

4位置的反复定位一致性要求较高。

网友A:
你的这个要求,我们有一种电机可以达到,如方便请联系010 89502338杨先生

网友B:
1.你的控制精度要求不高,你提的几种电机都可以实现.

2 对定位一致性有要求,就是指定位精度有要求?步进实现比较困难,所以针对这点建议放弃步进

3 单行程包括启动时间 要求在15MS以内,这个对电机的动态特性要求非常高了,如果算上复载的话,欧系的高端的伺服电机都很难实现,其它可以不做考虑,建议再讨论是否需要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即使能时间,成本也会很高.

我这边到是代理一些高端的欧系伺服电机,有兴趣可以电话讨论.15900522205

如果不方便,就在这里讨论也可以.对你的应用蛮感兴趣,如果方便的话,可否把你的项目写的更详细些!?谢谢

网友C:
是可以做到的,我去年年底时做过类似的测试,楼主是在哪呢,如果在西安,可以来我这做一下测试!307331581

网友D:
可否把电机左右摆动改成由机械实现呢,这样似乎方便点

网友E(2008-07-23):
我们的小型步进电机和驱动器肯定做到这个的,如果您在北京,欢迎到我们这里看看,免费提供测试:jiangjq2008@yahoo.com.cn,谢谢!

网友F(2008-08-27):
应用步近电机可以实现!!!! 步近误差一般在3%到5%左右!~~ 但是你所喂反复定位就不知道了!!不过步近电机没有累计性误差~~ 能达到你的要求!!  性价比自然是步进较高!~~ 你可以去这个网站看看  WWW.MAIZTECH.COM

网友G:
曲柄机构可以考虑么?

网友H:
步进电机能有这么快的响应时间吗?

网友I:
相当于30多Hz的往复运动,虽然精度要求不高,但有重复性要求,如果负载较轻,建议用低惯量的伺服,还是有可能有戏的。

网友J:
那些说步进能实现的我深表怀疑。。。。

网友K:
引用 网友I:

相当于30多Hz的往复运动,虽然精度要求不高,但有重复性要求,如果负载较轻,建议用低惯量的伺服,还是有可能有戏的。

您所说的30多Hz是驱动器的响应速度吗?一般的日系驱动器相应大概是130多Hz吧,是不是已经就可以满足这个要求?但是精度要求可以从哪里知道呢?

网友L:
那些说步进能实现的我深表怀疑。。。。支持!
一般的日系驱动器相应大概是130多Hz吧,130*60=7800,楼主恐怕有点为过啊。

网友I:
控制系统的频响指标是小信号频响,应用中针对特定振幅时,实际响应能力必然会低于频响。

网友M:
如果用普通1.8度步进,假设转动角度为18度、1000Hz,对步进电机这样的频率不算高,那么每转需要0.2秒,18度是0.05转,需要时间为0.01秒;而且0.5度的精度对步进电机来讲不在话下;而且不累积误差,重复性应该没有问题。应该用步进电机很容易搞定啊,这有什么好怀疑的

网友N:
用DD伺服吧,隻是可能成本稍高,精度和速度都沒問題。當然最好是機構實現,比如凸輪等

网友O:
 用我们公司的ED伺服控制器和伺服电机就可以很简单实现,在控制器上编写一个简单的 程序就可以实现,性价比高

   如果方便的话联系我jsqjxhb@163.com

        tel:13585937287

网友O:
 想做到更小的度数都可以,定位精度高,不存在累计误差和重复误差的问题

网友P(2017-06-19):
采购:完整的控制、执行系统     名称: 落料门(每秒开关约3次,每天10小时工作); 左右往复摆动、45度角(角度可调), 时间0.2秒左右、时间越短越好。  位置精度控制在0.5度内。要求:稳定性好、简单、可靠、长寿命、性价比适当。有意者请致电   梁生  18577984070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