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雷针的工作原理
顺风船逆水行

楼主(2008-04-08):
在雷雨天气,高楼上空出现带电云层时,迅雷针和高楼顶部都被感应上大量电荷,由于避雷针针头是尖的,而静电感应时,导体尖端总是聚集了最多的电荷.这样,避雷针就聚集了大部分电荷.避雷针又与这些带电云层形成了一个电容器,由于它较尖,即这个电容器的两极板正对面积很小,电容也就很小,也就是说它所能容纳的电荷很少.而它又聚集了大部分电荷,所以,当云层上电荷较多时,避雷针与云层之间的空气就很容易被击穿,成为导体.这样,带电云层与避雷针形成通路,而避雷针又是接地的.避雷针就可以把云层上的电荷导人大地,使其不对高层建筑构成危险,保证了它的安全.

网友:
没注意到避雷针的针头,只记得看过避雷线绕在房顶一圈。回去看看去

网友A(2008-10-29):
那避雷线绕在房顶一圈,没有避雷针针头又是怎样的工作原理啊?

网友B(2009-03-24):
浙江神龙电器有限公司 预放电避雷针具备反射器与激发器两种功能。激发起与反射器之间有电场强度,每当电闪发生前,电场强度会迅猛增大,激发器与反应器之间的电位差大致相当于雷云与大地之间的电位,它们之间的电压降迅速增加会赞成尖端打火,并使尖端周围的空气离子化,形成尖端放电现象。避雷针的中央收集杆和激发起之间的电场迅速增加而造成尖端产生的空气离子化可于级短及准确的时间内放电,因大量电离子的存在,从而使自然的Corona效率减低,产生一预期上行放电通道,可迅速、安全地将雷电截击及安全地泄放到大地。由此可以充分保护楼房、露天公共区域以及用于商业、工业、农业或行政的各种建筑材物。
保护半径计算方法
设SLZ3型避雷针启动抢先时间为△T,则上行先导抢先距离△L=V*△T。保护半径Rp按如下公式计算:
(1)D为电击距离,它取决于被保护物的级别,对于Ⅰ、Ⅱ、Ⅲ类保护对象,D的值分别为20m,45m,60m。
(2)h为防雷器顶端到被保护平面的高度。
(3)△L=V*△T,通常情况V=106m/s.
Rp=√2Dh-h2+△L(2D+△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