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伺服电机的扭矩速度曲线是怎么样的

楼主(2008-04-08):
有哪位高手知道伺服电机的扭矩速度曲线,请指点一二

网友A:
伺服电机最重要一个特性就是在额定速度内输出转矩是恒定的;超过额定转速以后,转矩输出还是要下降的,相对普通电机,转矩下降的特性还是比较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