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相220V主电控制

楼主(2008-04-08):
各位大虾,我这里有一个三相220V的电机,不知接触器线圈的220V电压可否直接由相间电压取得。还望各位能够帮帮忙。

网友A:
交流电源是三相380V,三相220V的电机只能接星形,相间电压是220V,

不过你的电机没转动,哪来的相间电压送接触器

楼主:
刚才忘了说了,该电机是发往国外的,国外电网为三相220V

网友B:
LZ的问题我也想知道,上次我是变24V了,电机是发往国外的,最好变24V吧

网友C:
控制电压220V可直接由相间电压取得,最好加一220V隔离变压器。

网友D:
可以从相间去220V的电源

网友E:
可以加个变压器把控制电压变成24V的。安全点。

网友F:
控制电压220V可以直接由相间电压取得

网友G:
完全可以,进口的设备也都这样的

网友H:
用一个三相变压器把三相380v变成220的这种电路在台湾的数控机床中比较常见/。

网友I:
可以用变压器呀!

网友J:
应该可以,其实电动机的三相控制电压为220V,和380V没有实质的区别.只是给人的感觉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