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求助:INTOUCH如何实现循环?不用FOR-NEXT

楼主(2008-04-08):
希望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2008-06-04):
设一标记名(整型),对标记名进行加减,重复执行语句即可。

网友B:
有固定时间间隔的话,可以用时间中的妙,分钟、小时来触发。

网友B:
就是那个系统内置的固定标记名。

网友C:
不如在PLC程序里面做。

网友A(2008-09-02):
可以设置1标记名(内存整型),根据需要的时间进行加减,重复执行语句,或者把该整型值与离散型标记名结合,在条件内执行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