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77与触摸屏TP270怎么通讯啊?

楼主(2008-04-08):
我是刚入行的,最近老板要求把触摸屏与EM277连接起来,和s7200的PLC通讯.本来能直接接 plc的但是plc的口都占用了,想问以下高手们方法可行吗?具体怎么做啊?

网友A:
EM277你可以走MPI协议跟TP270通讯,这个肯定是没问题的。

我之前试过EM277用MPI协议和Proface触摸屏的通讯,没问题。其他品牌的就不知道了...

楼主:
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啊?是直接连接上设置波特率和地址就可以的吗?

楼主:
谢谢以上的楼主,小弟连接上了.再次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