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来了两只三相异步小电机,需多大的电容才能接到单相电中?要不要改成三角形接法?

楼主(2008-04-08):
找来了两只三相异步小电机,需多大的电容才能接到单相电中?

小电机:380V / Y形,      一只0.12KW,另一只0.18KW,

因为改到单相电,单相电压是220V, 这Y形接法要不要改成三角形接法?

网友A:
不改变接法也可以,只是输出功率要降低一点.电容用10UF左右的

楼主: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接法与小型三相异步电机单相运行

目前电动机的接法有两种(参考电机铭牌):
一:额定电压380V/220V,接法为 星/三角。这表明电机每相绕组的额定电压为220V,如果电源线电压为220V,定子绕组则应接成三角形,如果电源电压为380V,则应接成星形。切不可误将星形接成三角形,将烧毁电机。
二:额定电压为380V,接法为三角形,这表明定子每相绕组的额定电压是380V,适用于电源线电压为380V的场合。
如果电机额定电压为220V(日本工业电压为220V,电机额定电压为220V,民用照明为110V),电机原接法为三角形,可改成星形接法接到380V电压上。如电机已经是星形接法,则不能再接到380V电源上。
对于1kW以下的小功率三相异步电动机,不仅可以作三相运行,而且也可以作单相运行。
1. 电动机单相运行时的连接方式
(1)三相绕组的三角形连接
如图1所示。将电容器并接在三相绕组的任意一相两端(图中接在U相两端),然后220V市电加在电容C的一端和V2与W1的交点处。这样,电机就可旋转,如需改变电机旋转方向,则可按图2所示连接,将市电从电容器的一端调换到另一端即可。
(2)三相绕组的星形连接
将电容器接在任意两个端子上(如图3中接V1、U1),220V市电则加在余下的端子W1和电容C的任一端上。这样,电机就可旋转。如需改变电机转向,则将市电的一端从U1换接到V1端即可(如图4所示)。
2. 电容器的容量选择
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作单相运行时,所选电容容量一定要合适,若太小则旋转无力,启动困难;太大则回路电流过大,导致电机过热。一般电容容量值选择如附表所示。
如果不查表,也可以按经验公式获得:当星形连接时,所需电容容量C(Μf)=P(W)/17,C的单位是μF,P的单位是W;当用作三角形连线时,所选电容容量C(μF)=P(W)/10。

楼主:
搜来的文章,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