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后的电机如何计算转速

楼主(2008-04-08):
我们生产线上好多电机要调频,产品工艺师有时根据产品产地等质量不同要求不同的生产工艺,其中调电机转速就是很重要的一项工作,

我知道工频下转速公式是n=60f / p,那改变频率后怎样计算转速那?

网友A:
n=60f / p是计算同步速度,实际上没这么复杂,你就按电机铭牌上的速度为基准,该速度是在50Hz时的速度,如电机铭牌速度是1450RPM,当频率为25Hz时的速度就是725RPM,当频率为5Hz时的速度为145RPM。

网友B:
对呀,就是按比例算!

网友C:
“n=60f / p是计算同步速度,实际上没这么复杂”

1、n1=60f / p是计算同步速度;

2、转子转速:n2 = n1 - △n (△n = n1- n2,n1、n2是工频50HZ的转速)

3、当启动频率f = P△n /60时,转子转速为零,转矩为额定转矩,电流为额定电流;

4、“按比例算!”是个近似估算,在频率较低时,计算结果与实际相差很大!!!

网友D:
转差率S×同步转速n,同步转速公式不变

网友E:
如果不想算,就在变频器上正确设定电机参数,看变频器显示的转速。

网友F:
很好的,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想算,就在变频器上正确设定电机参数,看变频器显示的转速。

支持李工说法

把电动机铭牌上的参数都设置上去,然后用变频器把铭牌上面没有的参数整定上去

然后把变频器的默认显示设置为转速,

然后你就不用算了

网友H:
我也在学习!lou

网友I:
那变频器输出电压是多少?

网友J:
刘志斌说的也是正确的,计算值肯定是个近似值,在低速时无差比较大。因为一般来说,电机的转差率参数并不是一个恒定值,它随负荷(转速)的变化而变化。在恒定负载下,以转差率运行;当负载转矩增加,转子转速会稍微下降(转差率增大);如果需要的负载转矩减少,转差率减少。

网友K:
约同步速度*95%~98%,得用测速机构了,如接近开关,但麻烦易坏;

富士变速器有测速功能,查一查你的变频器有无此功能

楼主:
LENZE变频器没有测速功能怎么办啊!

没有精确点的计算公式??

网友C:
1、异步电机,定子旋转磁场的转速n1=60f / P是确定的;

2、转子转速与同步转速异步,有滑差,转差因负载大小而变化,没有精确的计算公式;

3、只能计算出额定转差,根据额定转差和同步转差参考负载大小估算转子转速!!!

4、就是说转子转速的精确计算没有公式,也是不可能的事!!!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老师们的解答!

网友L(2009-10-09):
变频输出后的电压有时会超过500-1000V,再降频以后启动后的加速度时间也就是启动时间不易太长 ;启动频率最好为0。

我想问一下各位师傅,变频器给普通的B级绝缘的电机升频,升到多少HZ电机可以连续运转。

网友M:
     支持直接把电机参数设置在变频器内, 看面板上的转数。

另外可以根据变频器输出,连接一个0-10V电压表,或4-20mA 的电流表,表上刻度盘是指示转速的。 有钱的话也可以弄个数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