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模拟量采集

楼主(2008-04-08):
我用的是1794模块,采集的模拟量数据只能是整型的,组态软件为rslogix5000(V15),请教高手如何实现数据的采集与转换?

网友A(2009-09-20):
INT--DINT-REAL-除以30840--乘以(上限-下限)---减以下限,,,输出应为REAL类型

网友B:
模拟量数据采集模块的属性对话框中应该有个配置页面(具体记不太清楚了)。

比如你要采集0-10V的电压信号,你可以设定0V电压对应的整型值,10V电压对应的整型值。实际采集到的整型值通过设定的整型值进行换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