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剪上做对标功能

楼主(2008-04-08):
            请问那位朋友做过飞剪上做对标功能的,我现在做的是飞剪切纸,伺服控制切刀,变频器控制拉料的,不是那种切一刀停一下的,我现在要做的是连续切纸,切刀是旋转的,在纸上有一色标,每切一刀多必需切在色标上,精度在+-0.5mm,速度200m/min,希望各位说一下经验,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A:
包米勒的产品可以做到这点,采用轮切控制。

采用匀速剪也可以做到这点。

楼主:
包米勒的产品我知道能做到,我现在机器上用的KEB的。兄弟能教一下是怎样控制的原理吗?

网友A:
剪纸因为纸比较薄,可以考虑匀速剪。

如果采用轮切,轮切的原理都差不多,版面有很多类似的讨论,具体应用应该找你的供应商,或者指定的技术支持。

网友B:
KEB本身不带色标输入功能,我们的控制器带他们的伺服做过类似的应用。利用我们控制器上带的个高速色标输入信号,捕捉纸上的色标。

楼主:
     "TRIO技术支持"兄弟你好!

  你说你那控制器有高速色标输入,你有资料吗,能发一份比较详细一点的资料给我看看吗,谢 !cx_honesty@163.com

楼主:
TRIO技术支持"兄弟你好!

    资料收到了,谢谢!工是有中文就好了,看起来就没那么吃力,呵,,,,兄弟我不才,对英文不知。

网友C:
我们公司用德国MKS的对色标控制器,对色标切镭色纸:

1、饲服电机+减速机+切刀,加减速、匀速裁切精度可达+/-0.15mm

2、饲服电机+同步带减速+切刀、加减速、匀速裁切精度可达+/-0.4mm

楼主:
10楼的朋友你好!请问你切力用伺服电机带动,那送料是用什么电机,可以做到+/-0.15mm?能谈一下电器与机械配置吗,要精度高我想不只是控制方面的,

机械方面也很重要的,要是能看到图片就好,谢谢!

网友D:
这样的东西主要看你的要求是怎么样的,如果都不是这个行业里极限指标的话,那么我建议你可以利用数控系统+伺服+光标检测器+变频器实现,我就做过这样的方案,很容易实现,数控系统是HUST的,有很多可以利用的特殊指令,

网友E:
德国路斯特高端seryo-one具有套色功能,完全省去控制卡,生产线剪切长度和速度放在驱动器里运算,触摸屏来显示操作长度速度。生产线速度可做到200mm/min以上,剪切精度0.5mm左右。有需求资料,可留言给我信箱

楼主:
今天客户又说了一个问题,对标切时,要求隔一个色标在切一次,大家能否教一下控制的原理吗?谢谢!

网友A:
我想到的方法是忽略掉第一个色标。

楼主:
忽略掉第一个色标,能用什么方法可达到呢朋友?

网友F:
“忽略掉第一个色标,能用什么方法可达到呢”

如果用专用控制器,控制器上应该有遮掩现成的功能,比如设置几个色标切一次,或者只识别特定位置的色标。如果是用通用控制器编程,那用谁的控制器就去问谁吧。

网友G:
很有意思的切法!呵呵呵

楼主:
刘岩利版主,听说你对MKS控制器十分了解,能说说MKS控制器怎样?能做到+/-O.2的精度吗,我打算机械方面是,拉料只有一级用同步带传动,但是拉料的编码器是直接装在拉料轴上,切刀与拉料一样的,只是拉料用变频电机,切刀用伺服,这样怎样,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F:
能做到+/-O.2的精度吗

我只能说有厂家做到过,而您的设备能否做得到,我不能保证,这与您的机械、电气情况都有关系。

网友H:
刘岩利版主,能说说做到+/-O.2的精度机械是什么机构的?

网友C:
1、“切刀也是用同步带传动”精度要做到+/-O.2很难,你皮带的拉伸会吸收掉控制器的修正量。

2、切刀是什么形式?切刀的动平衡如何

3、色标传感器的选型

4、“对标切时,要求隔一个色标在切一次”,只要在控制器里设定取哪个标识信号有效即可,MKS的控制器内部有参数可设

网友I(2009-03-12):
做色标裁切,是匀速切好还是轮切好,听说轮切对机械要求不高,匀速切对机械要求高,不知有没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