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烧了

楼主(2008-04-08):
车间对流扇的电机又烧了,一次三个,缺相了,郁闷

网友A:
装缺相保护啊!nay

网友B:
没有保护的吗?对流扇是什么样子的 ???

网友C:
装个电机综合保护装置啦

网友D:
每个机加装热继和接触器

网友E:
没有安装缺项保护的原件吗?

网友F:
换成单相的。。。......

网友:
单相电流太大。。。。三相好点。。另外一般来说是很少出现缺相问题的。。。。。恐怕线路上问题更大些吧。。。。

网友G:
电流不稳定吧.对地绝缘不好?呵,我公司可维修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