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圈绝对值旋转编码器问题

楼主(2008-04-08):
多圈绝对值旋转编码器转到尽头(最大值)后,再转会显示什么值?是零么?还是有一段空白然后是零?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回0啊,然后重新计数

网友B:
依据各编码器的数据不一定,像有些带智能设定功能的编码器在最大值后会一直保持最大值不变,过最小值保持最小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