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800上电报4210

楼主(2008-04-08):
abb800上电报4210 ,说明书上说是模块温度高,请问温控的阻值是多少?

网友A:
多大功率的.10K左右

楼主:
谢谢董永
是30千瓦的,测的阻值是6k,是不是对的

网友B:
用了多长时间啦!是不是散热不好啦!

网友C:
我测的阻值和你差不多,是不是风通道堵了或温度检测电路有问题

楼主:
谢谢wj931318,冷机上电也报,请问温度检测的IC型号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