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与VFD-F变频器通信

楼主(2008-04-08):
请教:

       台达PLC-SA系列与VFD-F变频器用485通信控制,要求如下:

          1      M1控制1#变频器正转的运行和停止,d100的数值控制变频器的频率(0-50HZ)

          2      M2控制2#变频器正转的运行和停止,d110的数值控制变频器的频率(0-50HZ)

           3     M3控制3#变频器正转的运行和停止,d130的数值控制变频器的频率(0-50HZ)

           4     M4控制4#变频器正转的运行和停止,d140的数值控制变频器的频率(0-50HZ)

   如何编程和设置变频器的参数,请老师们给传一个。

                 LG688@126.COM

网友A:
你什么情况下要改变D100等寄存器的值,要列出逻辑关系的,而且需要先改变D100的值再同过通讯改变变频率器的频率,你的要求是自动控制还是手工控制的,建议你用台达的TP去控制比较简单,需要用PLC的话,可以把要求写的更详细一点.

楼主:
请教:

台达PLC-SA系列与VFD-F变频器用485通信控制,要求如下:

1 M1控制1#变频器正转的运行和停止,d100的数值控制变频器的频率(0-50HZ)

2 M2控制2#变频器正转的运行和停止,d110的数值控制变频器的频率(0-50HZ)

3 M3控制3#变频器正转的运行和停止,d130的数值控制变频器的频率(0-50HZ)

4 M4控制4#变频器正转的运行和停止,d140的数值控制变频器的频率(0-50HZ)
   储存器D的值手动设置,用罗升屏的数值输入键输入,四台变频器单独控制,频率在运行中可任意设定。

网友B:
技术手册上大把例子。

网友A:
程序我写好了,明天给你,变频率的相关参数你要看一下.

楼主:
楼上朋友谢谢你啦

网友A:
我把程序发给你了,你试一下,变频器的通讯格式为9600,7 E 1,ASCII模式,四个变频器的通讯地址分别设为1,2,3,4

当M1 ON的时候,1变频器正转,当M1 OFF的时候1变频器停止,其他的类推.

我没有试,你调不通可以联系我

TEL:15962541639

网友A:
变频器的相关设定

09-01设为1,09-04设为0,09-05设为4,09-00为通讯地址设置

02-00设为4,02-01设为3

网友C:
楼上请发我一份学习!谢谢!bg7mka@21cn.com

网友A:
好的,我给你发过去.

网友D:
给我发一个,谢谢XLZ19741204@126.COM

网友A:
上面两位,我发过去了,查收一下,最初问问题的大哥,行不行也不告诉一声,让回答 问题的人伤心啊

网友E:
s000512@126.com

网友F(2008-05-08):
引用 网友A:

我把程序发给你了,你试一下,变频器的通讯格式为9600,7 E 1,ASCII模式,四个变频器的通讯地址分别设为1,2,3,4

当M1 ON的时候,1变频器正转,当M1 OFF的时候1变频器停止,其他的类推.

我没有试,你调不通可以联系我

TEL:15962541639

老大,EH\ES+M,加一个点动的,发一个给我好不???ZAZOZI@163.COM

网友G:
孤掌难鸣 你好:还能给我发一下,我的邮箱地址是ckxhy@163.com  谢谢了

网友H:
我也想学习下,谢谢!zhouxid1981@163.com

网友I:
还是好人多呀,向大家学习。

网友J:
楼上的朋友麻烦你也给我一份lijun5710@126.com.谢谢

网友K:
我也想学一下,wangcuijuan7244363@163.com 。谢谢

网友L(2010-02-05):
孤掌难鸣 你好:能给我发一下,我的邮箱地址是fhl1588@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