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器经常跳电的

楼主(2008-04-08):
我公司有台机器晚上12点的时候经常会跳电,查出来是变电室里的漏电保护器动作的,白天的时候不跳电的,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是不是晚上12点的时候该漏电保护器的负载增大,我们这里出现过12点左右伺服电机报警,最后查处是三项电压不平衡。

网友B:
是不是在晚上十二点时有冲击波出现,或者是你的线路有毛病!

网友C:
可能是电压过高了..

网友D:
晚上十二点?

有其他地方投电运行?一般是零线接地了,投入运行漏电保护器动作.

楼主:
十二点的时候公司有些设备不开的,可能是电压不稳定的,但是电压不稳和漏电保护器有关系的吗

网友:
电压不稳和漏电保护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E:
应该是接地不是良好,漏电保护器是接地保护。

网友F:
把漏电保护器换个新的,看看是否还跳

网友C:
漏电保护器内部不是有个小的线路板的吗?还有些电子元器件什么的,那电压不稳就会对它产生影响的了啊,你最好是换个新的漏电保护器试试看,先把漏电保护器本身原因排除掉再说

网友G:
晚上十二点时有冲击波,白天没有问题,真想不出什么问题!

网友H:
午夜凶铃之漏电保护开关

网友I(2008-05-10):
去了坏就是有漏电的地方,但是很轻,再就是零线轻微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