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37KW

楼主(2008-04-08):
各位朋友,我在维修ACS800-37KW变频器是发现驱动V相上半桥驱动电压不正常,比其它六路电压高1V左右,经查上半桥隔离变压器处有一贴片三极管阻值不正常。已经确定是其影响,但看不清其型号,这个贴片三极管在板上的标号是V205。其实板上的比如V105、V305、V405、V505、V605都是一样的,但就是看不清楚型号,不敢换。有哪位朋友知道能否告之?谢谢!

网友A:
用刀片刮的看看 是不是A7  W    是一双二极管 我的变频器昨天刚装上去,200KW的,不然帮你看看,

如果是在隔离变压器那的两个平行的,那就是了

网友B:
李工,应该是Y4P,稳压管来的,我在大功率的驱动板上看到的,你确定一下.

楼主:
刮过了,好象是CDW或者GDW,查不到资料。确实是在变压器旁边的,听一个朋友说是整流。觉得有道理,准备换换试试。

楼主:
不过朋友说,用A7  S可以代替的。今天装上去了,这路阻值和其它六路有点差别,上电看看电压在说。

楼主:
今天试了不行,用A7 w和Y4P不行。没办法我一个一个刮,发现以4结尾的型号是W69,比如V104和V204。以2和3结尾的型号是A7 p,比如V102和V103。以5结尾的型号是什么DW,第一个看不清楚,象是G,也象C也象6,比如V105等。而偏偏我这台坏的是V205,已经确定。就是找不到代替的。苦闷啊!有谁知道麻烦说说啊!谢谢!

楼主:
急!急!帮帮忙了,xiexie

网友C:
我这有30的板子,要不你拿、块

楼主:
你好,张学,怎么不留联系方式?

网友C:
02866448779可能帮的上你

楼主:
谢谢张学,已经搞好了。还得多谢阿建的帮忙。也谢谢大家!

网友D(2008-10-23):
怎么搞好的?分享一下

网友E(2009-04-14):
冰雨的冷,你的ACS800修好了,能不能帮一下我。那个V104或V204是CDW还是GDW或者是6DW。是不是还有一个元件是W69。

请各位大侠帮忙。

楼主(2009-08-07):
我这现有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板上标号为V801的管子炸,型号无法看清楚,请有板子的朋友帮忙看看,另外在帮忙看看编号为V833 V823 V813是什么样的二极管,若是稳压管,是多少V 的,谢谢!

网友F:
哥们 6DW能用什么替代呢?

网友F:
真的号急  江湖救急啊 !!!哪位大侠能帮个忙啊 先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F:
冰雨的冷 你的联系方式是什么?

楼主:
6DW是代码

网友G:
请教一下W69是只什么管子呀,我也遇到了,多谢指教

网友H(2010-07-10):
请问及6DW是什么管用什么可以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