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ogix5000安装问题!

楼主(2008-04-08):
 我在安装rslogix的时候出现了:Error: unable to load msxml4.dll. Please contact Rockwell Software support.

Installation aborted.
 的错误找不到msxml4.dll模块。。

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A:
是一个动态链接库文件,可能是安装文件的问题,也可能是你的系统本身缺少这个文件

网友B:
一般来说是由于缺少系统支持文件,建议安装时,先安装微软的dotNET Framework。

网友C:
找个好点的版本啊,可能是文件丢失了啊

网友D(2008-06-04):
来看一下,看不懂啊.

网友E:
安装一下xml文件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