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三菱A540变频器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8-04-08):
    求助各位高手:

麻烦指导一下: 我的设备是用两台三菱A540变频器(22KW)分别控制两台电机(两台电机是控制一台小车前后行走的),

我现在把其中的一台换了三菱A740变频器(使用的是V/F控制方式)

现在问题:换了之后小车行走很慢,现场电机好象不同步,噪音特大.....................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加减速时间是不是相同?还有就是控制方式,及控制电压是5 伏还是10伏,540有参数是73号,你对比一下!

网友B:
参数问题,调参数.010-69552265zhangxiansheng

网友C:
把你的A540的参数设置重新检查,特别留意控制的方式

把A740的参数重新设定

网友C:
特别留意控制方法和最高最低频率设定和力矩设定

楼主:
     加减速时间是一样的,控制方式也相同,我用另一个备件(旧的A540)与另一个(A540)一起使用,是好的

    最高频率的设定我不是太清楚,A540与A740的最高最低频率设定参数不同,A540的最大值是9999A740的最大值400,有什么区别

   请动力勇先生再详细说明

网友C:
请你详细说明控制接线方法,可以一起分析看看

再有一方法可以先让A740初始化复位参数试试?再重新调节参数试试

网友C:
具体方法:

先确认是否再PU模式-按MODE-反转旋钮至出现ALLC-按set出现0-转动旋钮为1-按SET确认-完成按MODE3次。

楼主:
动力勇先生您好!

     A740参数恢复出厂初始值!重新输入参数和(不做)有哪些区别??多谢指教

    刚刚看到你提到的控制接线方法,我比较了一下A540与A740的端子接线图(控制回路接线)好像有点不同

   我明天要好好确认一下,在给您答复

网友C:
目的就是使内部参数恢复初始值。

楼主:
动力勇先生您好!

  今天实在太忙了,A540在运行过程中一直出现OL,快下班了才检出来电缆磨破了

  接线图明天在给你答复

楼主:
             郁闷啊!加班刚刚回来,妈的A540变频器总是出现OL报警,现在还没有分析出来原因!

            求助求助!!!!!!!!!!!!!!1

网友C:
OL=overload超负载了

检查电流是多少?以及参数P9的设定值是多少?是否和你的电机额定电流是否相同?

网友D:
过载请机械师傅查一下机械原因

楼主:
过载是是机械的问题,内部的一个齿轮磨损的厉害

楼主:
三菱A540变频器与三菱A740变频器(内部的响应速度)

存不存在一个快一个慢的情况

比如:740响应时间为0.2s

            540响应时间可能为0.5s

各位帮忙看看两种型号响应时间的曲线

楼主:
A540变频器总是出现OL报警       是机械方面的原因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我早发过贴了

不知道为什么没成功

网友E(2009-10-23):
我遇到这样的问题,请教各位高手,变频器三菱A740-31K的经常出现“E.OLT”报警,变频器输出给300KW的三菱马达。马达正常时启动电流是800A左右,运行电流是180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