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变频电机噪声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8-04-08):
有一台西门子变频器带西门子专用变频电机原来无噪声。后来西门子变频器损坏,更换为三菱变频器带西门子专用变频电机后就一直发出异常的噪声,输出频率越高噪声也越大。调节变频器载波频率,加装输出滤波器等均无效。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你应该把原变频器和目前变频器的型号详细说一下,这样大家才可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