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啊

楼主(2008-04-08):
我今天遇到一个题,当电动机星形接成三角形时功率有什么变化,当三角形接成星形功率有什么变化,哪位师傅能告诉我

网友A:
在工作电压不变的情况下,当电动机星形接成三角形时会造成电压过高电流过大而严重发热甚至电机烧毁;当三角形接成星形时会造成输出功率不足,电机发热

网友B:
在工作电压不变的情况下,当电动机星形接成三角形时会造成电压过高电流过大而严重发热甚至电机烧毁;当三角形接成星形时会造成输出功率不足,电机发热

说的太对了

网友C:
电动机星形时的电流是接成三角形时的1/3,功率、转矩也是一样。

网友D:
在工作电压不变的情况下,当电动机星形接成三角形时会造成电压过高电流过大而严重发热甚至电机烧毁;当三角形接成星形时会造成输出功率不足,电机发热

henhao

网友D:
    调试中很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