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求助高手

楼主(2008-04-08):
我是检修行车的用的是ABB变频器。主钩经常溜钩。溜钩情况是手柄拉回零位必须等一秒以上的时间,就不溜钩。如果立即拉回零位在给信号就溜钩。辨识也做过好几次都过去了还是不起作用。最后加了编码器才把问题解决,而其他的行车没有编码器也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还请那位师傅给我解释一下。或者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告诉我。非常感谢。

楼主:
西门子做辨识时出现F0041怎么解决请赐教。

网友A(2008-06-23):
个人觉得抱闸时间可能有问题

网友B:
你是采用总线通讯还是采用硬线连接,应该还是和参数设置有关,检查与抱闸有关参数,重新调整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