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7400模拟量4-20mA

楼主(2008-04-08):
高手:

我单位有一小改造,遇到一台设备输出是4线制4-20mA,而原来的AI模块是2线制。因为生产不能停或重启PLC。请教高手在不改变原来硬件组态的前提下,是否有其他接线方式。

                                                            谢谢!

网友A:
加个信号调理器试试看

网友B:
原来的AI模块是带24V供电的,

新表四线制是要单独另外供电的,

这没关系的吧。直接相接上去会烧坏变送器?!

网友C:
恐怕不行,

网友D:
加个信号隔离器就行了.

网友E:
在线修改。

网友F:
加一个两线制转四线制的安全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