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系统中性点几种接地方式

楼主(2008-04-09):
电力系统中性点运行方式
中性点运行方式选择主要取决于单相接地时电气设备绝缘要求及供电的可靠性。
1、中性点直接接地:该运行方式下,非故障相对地电压不变,电气设备的绝缘水平可按相电压考虑。这对于110KV的超高压系统很有经济技术价值。我国110KV的超高压系统,为降低设备绝缘要求,通常采用中性点直接接地运行方式。
2、中性点不接地:由于各相对地等效电容相同,三相对地电容电流对称,各相对地电压为相电压。当发生单相接地时,线间电压不变,非故障相对地电压升高到原来相电压的√3倍,故障相电容电流增大到原来的3倍。当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时,三相用电设备的正常工作不受影响,因为线电压没有改变。(但应尽快排除)
(6~35KV)中压系统中,为提高供电可靠性,首选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当接地电流不满足要求时, 即单相接地电容电流超过规定值时(6~10KV线路为30A,35KV线路为10A),应采用中性点经阻抗接地
3、低于1KV的低压系统中,考虑到单相负荷的使用,通常均为中性点直接接地运行方式。
TN系统电气设备导电部分接地点和电源接地点有直接电气连接(共用接地极)。
TN——S:三相五线线制,防电击要求高,防炸和有火灾危险的环境以及建筑物中有大量的信息设备的场合。
TN——C:三相四线制,PEN线产生电压降,传导故障电压,过电流保护兼作接地故障保护,三相负荷均衡的场合。
TT系统电气设备导电部分接地点和电源接地点没有直接电气连接(各自用接地极)。
适用于等电位连接有效范围外用电场所,城市公共用电,高压中性点经低电阻接地的变电所。

IT系统电气设备导电部分接地点直接接地,电源端不接地或经高阻抗接地,用于用电连续性要求高,如应急电源,医院手术室等。

网友A:
了解一下也不错。地基础

网友B:
楼主的这段文字有多处错误:

“TT系统电气设备导电部分接地点和电源接地点没有直接电气连接(各自用接地极)。
适用于等电位连接有效范围外用电场所,城市公共用电,高压中性点经低电阻接地的变电所。 ”

上述文字是错误的,在我们国家低压供电线电压380伏电网中,禁止TT使用,因为他是一个不安全系统!

网友B:
楼主的这段文字有多处错误:

“3、低于1KV的低压系统中,考虑到单相负荷的使用,通常均为中性点直接接地运行方式。 ”

上述文字是错误的:

(1)低于1KV的低压系统中,中性点运行方式有:1、中性点直接接地:即TN系统2、中性点不接地:即IT系统;

(2)考虑用电系统的供电范围大小、负荷性质对供电可靠性的要求、系统对地绝缘造价等因数选择决定;

网友B:
楼主的这段文字有多处错误:

“TN——S:三相五线线制,防电击要求高,防炸和有火灾危险的环境以及建筑物中有大量的信息设备的场合。
TN——C:三相四线制,PEN线产生电压降,传导故障电压,过电流保护兼作接地故障保护,三相负荷均衡的场合。”

 上述文字是错误的:

(1)在TN系统中,工作零线N与保护零线PE分开独立即三相五线制TN—S;工作零线N与保护零线PE公用一条零线,即三相四线制TN—C;

(2)三相五线制TN—S适应要求“RCD”漏电保护的系统, 三相四线制TN—C不适应要求“RCD”漏电保护的系统,

网友B:
对不起,本贴误发删除!

网友B:
对不起,上边帖误发!

楼主:
大家互相学习嘛!!!

网友C:
在我们国家低压供电线电压380伏电网中,禁止TT使用,因为他是一个不安全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