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连续垂直包装机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楼主(2008-04-09):
我是做液体粘体连续垂直包装机,就是做袋装洗发水包装之类的机器。
对标控制遇到问题:横封精度已经能达到客户的要求,每次的横封位置偏差是±1mm。但是有一个功能我不知道怎么做,客户要求同一卷料,在定长模式和对标模式来回切换,每次切换到对标模式时,横封的位置都要一至。我现在只能做到在同一次对标模式下横封位置一致,做不到每次对标模式的封口位置一致。 比如:包装纸上有1、2、3、4、5这几个数字,第一次切换到对标模式时,每次横封的封口都封在数字“1”上,然后切换到定长模式去做,第二次切换到对标模式,横封的封口位置还是要封在数字“1”上(我现在做的有可能稳定封在“2”、“3”、“4”、“5”位置上,不能保证再次封在“1”上)。以后不管切换多少次模式,每次对标模式时,都要封在数字“1”上。
请大家给些建议,该怎么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
没看多明白,感觉象三边封的几倍送似的

网友B:
感觉和你软件里面关于补偿的计算有关,没看到程序,难帮

网友C:
在数字1处加色标?每次都检测色标,然后进行补偿?感觉跟横切的要求有点相象.

网友:
对:huochai21关于
在数字1处加色标?每次都检测色标,然后进行补偿?感觉跟横切的要求有点相象.
内容的回复:
是每次都要进行补偿,但是现在不知道怎么判断送料是快了?还是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