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5针RS232接口定义

楼主(2008-04-09):
我想用电脑9针串口和西门子OP7面版联机(15针RS232),但不知15针的接口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A:
摘个图给你看看,应该解决问题

网友B:
搜个‘硬件手册’,全了。

网友C:
看看是不是你需要的,hai

网友C:
看看是不是你需要的,hai  yao  d

网友C:
看看是不是你需要的,hai  yao  d hua

楼主:
谢谢各位,我再查查看

楼主:
我看西门子的15针串口12脚和15脚是接地的

网友D:
啊.学习了.

请教要是做条电脑连S7-200 PLC线,怎么接呀!

楼主:
我找到了,并且能用了。给大家共享一下:    9 针                                15针

                                                                                  3 ---------3

                                                                                  2---------4

                                                                                 5---------12

另外,9针的7、8脚短接   4、6、1脚短接

网友E(2009-06-03):
多谢呀,真是长了知识,谢谢上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