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毕业设计三菱PLC两台电梯并联

楼主(2008-04-09):
我的毕业设计有几个条件我做不了,求助~~

1。要求两台电梯并联控制,有一台以一层为基站,一台为忙梯

2。通过指令开头可以改变电梯运行状况;

1)只停单层或双层

2)只停N层以上或以下。

3)只停某层而其它不停

楼主:
帮帮我啊,各位,跪求啦,急啦

楼主:
并联那里还有点要求:两台电梯均以一层为基站,当一台电梯执行命令完毕后,自动返回基站;另一台电梯完成所有任务后,就停靠在最后停靠的楼层作为备行梯。备行梯是准备接受基站以上出现的任何命令与运行。即基站梯优先进入大楼乘客使用。

楼主:
帮帮我啊,各位。。。。。。。

网友A:
既然你都知道主站和从站那你可以用上通讯方面啊!

楼主:
我导师要求用PLC控制,要自动化啊~~或者大家有没有类似的毕业设计,发来我邮箱

网友B:
你先画出草图。层站按钮、光幕等作为输入条件。电梯上升下降开关门等作为输出指令。改变电梯运行情况使用分支指令。没有你想的那么难

楼主:
上升下降开关门的我都搞好了,就差那几个东西,不知道怎样编出来呢,并联控制的两部电梯~~

和通过指令开头可以改变电梯运行状况;

1)只停单层或双层

2)只停N层以上或以下。

3)只停某层而其它不停
懂搞的各位可以教下我吗~~~

楼主:
各位大侠,帮帮我啊~~!!

网友C:
我不知道对不对.俩台电梯通讯共用存储器.设定比较条件(就是电梯动作条件)!

楼主:
我也想过这样,就不知道怎样比较~~~可不可以举例看看啊

网友D:
你好,我去年自动化毕业的。我不是做电梯的。但我有信心帮你搞出来。能把具体的要求告诉我吗?hygxychenhua@163.com.我手机13901466583.

网友E:
你的电梯楼层在程序里是如何控制的?你不是用移位?直接比较就可以了只停N层以上或以下,再用楼层信号和呼梯信号来控制是否需要减速就可以控制是否停某层了,比如你要停单层,你可以用楼层显示的BIN的最低位来识别是否为单层,再将该信号串入减速脉冲就行了。

网友F:
出售1批工程剩余备件:德国SAMSON 的I/P电气转换器型号6111

RKC温度表REX-C900

瑞士特种时间继电器KOP111-D-3S

西门子S5CPU S5-100U S5-95U

西门子S5输入模块 6es5-421-8ma12

西门子RS485中继器

AB SLC CPU 1747L552
方泰机电 刘 13962672690

楼主:
谢大家的帮忙~~我下下星期就要毕业答辩啦~~我需要大家的帮忙啊!

楼主:
我还需要大家的帮忙~~我下下星期就要毕业答辩啦~~大家踊跃点

网友G:
楼主不是个合格的毕业生!!!
这么长时间你都在忙什么?只是在"跪求"吗???
现在的教育质量,现在的学生!!!

知道为什么好多单位不喜欢什么大学毕业生了吗????看这里就知道了!!!

没出息!

网友:
下星期就答辩???我记得一般都是5月中下旬吧~~~

楼主:
上班没时间了,全部时间投入到工作中去了~~~  答辩时间在5月头吧~~

楼主:
本人工作不接触到PLC,就没花太多时间去看~~

网友H:
用的什么系列的PLC,要求再细化下,自己画个流程图,具体编程求人还不如求己,通讯方面有问题,可以再探讨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