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两台电机怎样同步控制才好?

楼主(2008-04-09):
向各位高人求助,我们电缆生产线上两台电机一台直流一台交流,交流跟随直流动,要求同步运行,控制张力。现在的情况是速度控制,检测交流电机侧的张力,交流是无PGV/F控制。现在的生产出的电缆回波大,说明有的地方波动大,电机有扰动.请问一下,我把交流电机改为有PG矢量控制,把速度改为力矩控制会不会让同步性更高,产生的绕动更小?如果把交流电机也改为直流电机,同步控制应该怎样控制呢?

网友A:
我认为都用两台伺服电机可以解决问题。用主从控制。可以是主从位置,也可以是主从速度控制。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和我EMAIL联系。ldy778454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