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FC功能

楼主(2008-04-09):
FC 如图

OB如图下

只有0.1 0.3 0.5 都按下 才停止 且只有Q0.0 Q0.2 灭

为什么?///

网友A:
这样写是错误的。因为I0.1按下2秒后,Q0.0断开。Q0.0断开后,Q0.1所在的块不被调用,Q0.1的状态被保持为1。I0.5按下2秒后Q0.2断开。最终的状态是I0.1和I0.5按下是起作用的,Q0.0和Q0.2断开,而I0.3按下是不起作用的Q0.1保持为1。

楼主:
对:fangzhongyuan关于这样写是错误的。因为I0.1按下2秒后,Q0.0断开。Q0.0断开后,Q0.1所在的块不被调用,Q0.1的状态被保持为1。I0.5按下2秒后Q0.2断开。最终的状态是I0.1和I0.5按下是起作用的,Q0.0和Q0.2断开,而I0.3按下是不起作用的Q0.1保持为1。内容的回复:

那怎样改正啊???

工控啊!

网友:
你要实现什么样的功能?

网友B:
我做了一些实验,可能是一个定时器,只能在一个地方用,而不能同时被多个功能同时使用的原因吧。

网友B:
看看这个,是不是你想要的代码

网友C:
各位大侠,小弟有个小问题问一下:

发动机那个方框是怎么来的?是个定时器吗?

网友D:
回楼上的,是自己编写的fc块,然后插入的啊

网友D:
还是自己设置一个相当于en端的接口吧,这样用他本身的en端,如果en端0时会保持输出值的啊,比较麻烦啊

网友E:
                 还不行哈,多多学习

楼主:
对:dany_guo关于
看看这个,是不是你想要的代码
内容的回复:

谢谢了 这些天有事 谢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