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远程控制问题

楼主(2008-04-09):
我去现场碰到好几次,变频器的控制信号是由DCS控制系统的AO信号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当DCS控制系统的AO信号(4~20mA)断了(瞬间中断,不是长时间),现场的变频器就故障报警,但是去复位一下又正常了,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变频器的一个自我保护,只要控制信号一断,就会停止工作,发出故障报警?请哪位大侠或者高手帮我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变频器这个家伙很灵敏的,有一点信号检测失误就会报故障!所以尽量避免这种信号 中断问题!你们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变频器?多大的?

楼主:
碰到好几种变频器都一样的。不只一个品牌

网友B:
我想你需要确认变频器是模拟输入信号断线报警、还是失速报警,如是前者可通过修改参数关掉断线检测功能;如后者需要根据故障类型解决,如修改加减速时间、相应的失速防止功能。不知对也不对

网友C:
你用的是模拟信号,突然掉电,是不是报的过流,失速?

你该说说报的什么警.

网友D:
现场的变频器就故障报警

网友E:
三楼的处理办法很好的哦!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出现这些情况的哦!

楼主:
报警的代码我也没有注意看,但是到现场把变频器复位一下就行了!!!!!!

网友F:
支持一下

谢谢楼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