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手电钻的调速原理?

楼主(2008-04-09):
      请问手电钻是通过什么原理调速的,我想用同样的方式在设备的控制面板上用个按钮控制设备上直流电机的转速要怎样做才能实现?有没有具有这种功能的按钮?

网友A:
交流手枪钻,好象调速只有两档,

这种电机好象是励磁的,特性有点怪.

我外行,听听别人的

网友B:
没仔细研究过,不过里面有个可控硅,应该是调压